大神总结的QFN焊接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3-05):
QFN,即Quad Flat No Package,可以译为“方形扁平无引线封装”。QFN属于BTC封装类别中出现最早,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类底部焊端封装,其特点是PCBA厂家焊端除焊接面外嵌在封装体内。下面一起来了解在QFN焊接中最常出现的问题有哪些。

1)“面一面”焊缝,容易桥连

PCBA厂家QFN的焊端为一个平面,基本与QFN封装底面齐平(0-0.05mm),它与PCB上对应的焊盘构成了“面一面”连接。这一特点决定了PCBA厂家焊膏量与焊缝面积呈正比关系,也是焊膏量越多,焊缝扩展面积(X射线检测图片上显示的焊缝面积)越大,也越容易发生桥连。

2)热沉焊盘上的焊膏量决定了焊缝高度

QFN的结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封装底部都有一个比较大的热沉焊盘,其面积比所有信号焊端的面积总和还要大。由于这点,热沉焊盘焊缝的高度决定了 QFN焊端的焊缝高度,而热沉焊缝的高度可以通过调整热沉焊盘上印刷的焊膏覆盖率来控制。

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确保热沉焊盘焊缝高度足够,以避免因热沉焊盘焊膏量过少塌落,造成QFN周边信号焊缝的过度扩展而桥连。

3)热沉焊盘容易出现大的空洞

热沉焊盘尺寸比较大,再加上QFN焊缝的“面一面”结构,焊剂时焊膏中大量的溶剂难以挥发出去,很容易包裹在熔融的焊料中,从而形成空洞。

QFN焊接不良与其封装有关,QFN焊接最要的不良就是桥连以双排QFN(也称双圈QFN)为例,对QFN的工艺要求进行说明。这些要求都是基于传统多层板技术二讨论的,如果采用HDI技术,则工艺不存在大的问题。

网友:
难得的说的这么清楚的短文。谢谢!

网友(2020-07-18):
QFN的焊接看了确认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