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了张图,半天看不懂,哪位大神帮我解释一下各个发光二极管和电阻的作用吧?

楼主(2020-03-05):
    说的是充电器上面的灯的电路图,但是它上面的这么多的二极管看的头晕,哪位大神帮我解释一下各个发光二极管和电阻的作用吧?

网友:
    没图怎么看?

楼主:
    图,放上去了

网友:
    不对吧,充电时VL1,VL2都亮,充满后VL1亮,VL2灭

网友A:
    分幾個狀態說明:
1. 接上充電電壓.不接電池.
       PNP 為不導通狀態, 不接電池,不構成電流迴路, 2顆LED 皆不亮

    2. 接上充電電壓.接電池, 但電池電壓不足.
   PNP 為導通狀態, LED1(綠)構成電流迴路,
   LED1 (綠)點亮,
       因電池電壓不足, VF1 < VF2 , 所以LED2 (紅)點亮.
       此為充電中狀態.

3. 接上充電電壓.接電池, 持續充電電池.
       PNP 為導通狀態,
   因電池電壓已足夠, VF1 >= VF2 , 所以LED2 (紅) 熄滅.
   此為充電完成狀態.

    4. 用二极管壓降做為亮滅偵測, 電壓準確度並沒有哪麼可靠.
    分析參考.

    @草竹,这个应该是TI-Tina画的电气原理图,可在TI网站上免费下载安装,其主要特点大多是TI的芯片,不过挺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幾個狀態說明:
1. 接上充電電壓.不接電池.
   PNP 為不導通狀態, 不接電池,不構成電流迴路, 2顆LED 皆不亮

    2. 接上充電電壓.接電池, 但電池電壓不足.
       PNP 為導通狀態, LED1(綠)構成電流迴路,
   LED1 (綠)點亮,
   因電池電壓不足, VF1 < VF2 , 所以LED2 (紅)點亮.
   此為充電中狀態.

    3. 接上充電電壓.接電池, 持續充電電池.
   PNP 為導通狀態,
   因電池電壓已足夠, VF1 >= VF2 , 所以LED2 (紅) 熄滅.
   此為充電完成狀態.

    4. 用二极管壓降做為亮滅偵測, 電壓準確度並沒有哪麼可靠.
分析參考.

    厉害???? 分析到位,请问这个是哪个仿真软件?

网友:
    一个充电指示,一个充饱电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分析到位,请问这个是哪个仿真软件?

应该是TINA,TI公司出的一个免费仿真工具,其官网有软件下载和使用说明包括视频讲解。

网友:
    如果按照你说的功能的话,那么VL2和VD3要反过来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我也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R0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