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工作寿命

楼主(2020-03-05):
一般来说,电阻的失效率相对于其他器件来说,是比较大低的,所以我们一般评估电阻的寿命比较少。但是在高压高温的时候会失效率上升,所以一些场景,我们还是需要仔细评估电阻的寿命。
对电阻寿命影响的因素:
(1)温度,温度过高可以很快使其烧毁。
(2)环境的酸碱度,直接腐蚀电阻导致其损坏。
(3)外力,超过一定的力的限度,电阻就会断裂。
所以要使电阻寿命延长,散热要好,防止烧毁,环境要干燥,无污染物,避免外力作用。电阻值大的电阻,寿命相对会长。MΩ级的电阻阻值很高,在低压中使用时由于功率消耗少,工作环境影响甚微,一般寿命都很长,不需要特别注意(相对其他如电解电容等元件)。问题大都是在高压工作时产生的。高压工作时,电阻的制造工艺、使用材质都有相当的要求。要考虑使用功率往往会用到最大的可能(电阻的安全功率值是实际工作功率的两倍以上,有些产品设计不当,往往使用功率和电阻额定功率值过于接近),所以温度的耐受能力是最基本的要求。而瞬间脉冲电压和涌浪电流也会对电阻造成致命的打击。对于引脚焊接不良,绝缘制程有瑕疵的产品,不用多久就崩溃烧毁.正确使用的电阻,使用寿命在10万小时以上不成问题。
所以像1MΩ这样的高阻值电阻是有区分高压和一般用途的。高压专用的电阻价格比一般电阻高数倍,不过电阻终究是低价元件,而且在高压使用的电阻数量不是很多。对于高压大电流的场景,留有足够的降额设计,可以有效提高电阻的寿命。
所以,电阻在使用和不使用的情况下,寿命一定不同。电阻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寿命也会不同。所以电阻的寿命有两个:负载寿命和货架寿命。
电阻负载寿命Load Life,全称应该是Load Life Stability。电阻器在额定功率长期负荷下,阻值相对变化的百分数,表示电阻器寿命长短的参数。
所谓的电阻负载寿命就是电阻被使用的情况下预估的寿命,其实电阻的负载寿命和影响电阻的这三方面的因素相关:电阻的功率、温度和使用时间。电阻阻值变化的活跃期是在使用的前几百个小时,随着使用时间越长越是趋于稳定。这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电阻元素本身趋于稳定,或者电阻元素和基体之间的应力逐渐释放。电阻负载寿命的指标只能通过抽样测试,通过样品测试折算出产品的预计寿命。因为这种测试至少需要1千小时,航天的应用则可能需要高达1万小时的测试,且这种测试是破坏性的实验。电阻的负载寿命,一般会被标注在器件资料中
电阻货架寿命是指电阻不被使用的场景下,只是存储在库房的时候的寿命。电阻的货架寿命也就是指存储条件下的阻值稳定性。电阻的货架寿命和负载寿命一样,电阻存放的时间越长,其阻值的变化也会趋于稳定。通常一些使用精密仪器制造设备使用精密电阻并不立即使用,而是存储一些时间再去使用,因为存储一段时间之后电阻值稳定性更好。所电阻的存储尤其要注意湿度控制,湿度对于任何电阻的阻值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网友:
外力,超过一定的力的限度,电阻就会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