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零件加工的检验方法

楼主(2020-03-05):
    cnc零件加工的检验方法

    一般对cnc零件加工的检验方法有两种,分为是外径的测量方法和内径的测量方法。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一下。

      1.外径的测量方法:在进行外径测量时,需要对周向两个部位进行测量,且记录好。如果零件的直径大于50mm时,在进行cnc零件加工之前,会采取直线度检查,利用刀口尺工作面与外径母线进行接触,然后按照标准光隙来进行判断。

      2.内径的测量方法:在测量零件内径尺寸的时候,利用周向三个部位进行检测,同时记录好数据。如果零件的直径大于40mm时,需要采用圆柱度检查,在相同直径长度方向内,分别测出两位置的间隔。

网友:
    不错的小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