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坦克火控调试台自动调平系统研究

楼主(2020-03-05):
基于单片机的坦克火控调试台自动调平系统研究

摘 要:坦克火控调试台自动调平系统由MSC-51单片机、双轴倾角传感器、4套压力传感器、2套位置传感器和1套液压执行机构组成.本文主要介绍了平台控制方式的选择,系统硬件组成结构的设计和对调平算法的研究.系统不仅缩短了坦克火控调试台调,平的时间,增加了准确度,而且提高了调试台的自动化作业程度。
关键词:自动调平;MSC-51单片机;调平算法

坦克火控系统在校场打靶时,如果平台水平存在误差,就会引起相应的射弹偏差.传统的调试台调整水平方法是通过水准仪器来检查和发现水,平误差,手工调整.这种调整方法协调动作比较困难,要达到规定的精度要求费时费力.为提高坦克火控系统调试台调平操作的自动化程度,对调试台自动调平控制系统的原理、组成和具体控制流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基于MSC-51单片机对4个液压支腿机构的控制,使整个火控系统的调试台首先处于水平状态,通过闭锁油缸和升降油缸的协调动作完成所需要的各种规定俯仰角度,整个过程实现了单片机自动调节,同时支持降级使用,实现自动和手动功能的相互切换。

1  平台控制方式

一般的调平方式中主要采用有3点式或者4点式调平,也有采用更多的,比如6腿以上的调平方式的'.其主要的差别在于,用3点调平方式可以减少成本,但是3点调平的稳定性和抗倾覆能力较差.相对的4点调平和多点调平具有稳定性好、抗倾覆能力强等优点,但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虚腿现象,即有一个腿不受力或者悬空,这容易引起翻台,是不能允许的.综合系统的实际情况,考虑到车体抗倾覆性和稳定性、调平精度、系统成本等因素,本系统采用对称矩形的4个垂直油缸来支撑平台。

网友:
    基于单片机的坦克火控调试台自动调平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