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不了1/4λ的短路线啊,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20-03-05):
理解不了1/4λ的短路线啊,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回去看教科书,这个理解不了把射频做深有难度。

网友:
    用阻抗圆图就很好理解,从开路到短路刚好是四分之一波长,故既可做短路也可做开路。

网友:
要学射频,特别是有关射频传输线,短路线和开路线,都是根据一个公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