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报错如图,求各路大神指点解决

楼主(2020-03-05):
siwave报错如图,求各路大神指点解决

利用SIwave分析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SIwave总是报错无法进行,希望有经验的大神打救我

网友A:
    PCB正常?有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正常?有平面?

应该正常的,再其他电脑上仿真没有这个报错。能进行其他的分析,就是得不到谐振分析

网友:
    提示没有谐振腔,看看电源和地平面有没有选择。

网友:
    用的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