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走完线想推挤如何操作

楼主(2020-03-06):
各位大神,在ad里面走完线之后想推挤调整一下走线,但每次只能选中一小节线段,能否全选中然后推挤,求告知

网友:
直接选中,然后推挤就可以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AD的软件不好,我连如何自动添加ICT都没摸清楚。推线的时候有时候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