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器设计

楼主(2020-03-06):
    基于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器设计
1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超声波测距器,以应用于汽车倒车、建
    筑施工工地,以及一些工业现场的位置监控.也可用
于液位.井深、管道长度的测量等场合。要求测量范
围在0.10-5.00 m,测量精度1 em,测量时与被测
物体无直接接触,能够清晰稳定地显示测量结果。
2设计思路
超声波是指频率高于20 kHz的机械波。为了
    以超卢波作为检测手段,必须产生超声波和接收超
    声波。完成此功能的装置就是超卢波传感器,习惯
    上称为超声波换能器或超声波探头。超占波传感器
有发送器和接收器.但一个超声波传感器也可具有
    发送和接收声波的双重作用。超声波传感器是利用
压电效应的原理将电能和超声波相互转化,即在发
射超声波的时候,将电能转换,发射超声波;而在收
    到回波的时候.则将超声振动转换成电信号。
超声波测距的原理一般采用渡越时间法TOF
    (timeoffight)。首先测出超声波从发射至遇到障
    碍物返回所经历的时间,再乘以超声波的速度即得
    到2倍的声源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测量距离的方法有多种,短距离的可以用尺,远
    距离的有激光测距等,超声波测距适用于高精度的
    中长距离测量。因为超声波在标准空气中的传桶速
    度为331.45m/s,由单片机计时,单片机使用
12.0MHz品振,所以此系统的测量精度理论上可以
    达到毫米级。
    由于超声波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在介质中
    传播距离远,因而超声波可以用于距离的测量。利
用超声波检测距离,设计较方便,计算处理也较简

网友:
    设计-一个超声波测距器,以应用于汽车倒车、建筑施工工地,以及一些工业现场的位置监控.也可用于液位.井深、管道长度的测量等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