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转速传感器失效检测方法

楼主(2020-03-06):
    功能:感应式转速传感器跟脉冲盘相配合,用于无分电器点火系统中提供发动机转速信息和曲轴上止点信息。

    原理:与脉冲盘配合使用。脉冲盘是一个齿盘,原本有60个齿,但是有两个齿空缺。脉冲盘装在曲轴上,随曲轴旋转。当齿尖紧挨着传感器的端部经过时,铁磁材料制成的脉冲盘切割传感器中永久磁铁的磁力线,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压,作为转速信号输出。

    简单测量方法:

    1、在发动机无法启动时,连接发动机诊断仪,在运转启动电机的时候查看转速参数是否正常。

    2、(卸下接头)把数字万用表打到欧姆档,两表笔分别接传感器2#、3#针脚,20℃时额定电阻为860Ω±10%。

    3、(接上接头)把数字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两表笔分别接传感器2#、3#针脚,起动发动机,此时应有电压输出。(建议用车用示波器检查)用车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电压,应观察得到的波形,且输出波形的峰-峰值及频率应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增加而增加。

    4、用整车厂指定的诊断仪与电喷系统ECU进行通讯,读取ECU中的故障数据,从而可以对传感器的失效做出判断。

网友:
    脉冲盘装在曲轴上,随曲轴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