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版本中异常关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06):
如题,保存后异常退出,有时候就不能打开数据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原因有多方面的

网友:
    临时硬件故障,比如网络突然断开、电脑突然崩溃,电脑重新启动

网友:
    异常的修改了数据库的数据

网友:
    叠层数据出错,在EE版本中叠层可以直接输入数量,在vx版本中已经将这个设置取消

网友:
    好像每个软件都有异常挂断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