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中IBIS模型修改

楼主(2020-03-06):
从官网下载的IBIS模型是676引脚的模型,同时给了400引脚的封装模型。应该是可以将676引脚的IBIS模型改为400引脚的IBIS模型,请问有知道的大佬不?谢谢

网友:
    一般IBIS模型电源寄生貌似不给的,你看看给出是不是信号寄生的总数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按ibis规范定义好就行

网友:
    看你截图的好像是一个IBIS模型文件和一个封装参数模型文件,你用notepad软件打开这两个模型具体看看是什么参数形式的,一般官网给的不会有错误的,还有就是在模型加载选择是有选择的。

网友:
    先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0-05-21):
    过来学习一下,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