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运放电路的自激问题,运行大概10分钟左右,就会产生底噪

楼主(2020-03-06):
1、主要用于音频信号的带通电路
2、电路刚上电时,运行良好,无不良反映,底噪也没有
3、运行大概10分钟左右后,会出现低频的“嗡嗡”声
4、文本为在原有基础上做的测试改动,但还是会有自激

网友:
    检查板上阻容件是否有问题,另外这套电路,有实际测过音频么?还是在别的地方找来的电路

网友:
    上电的时候是好的,10分钟后才有问题。说明电路本身没有特别严重的错误,我看着这套带通滤波器也没看出明显的错误。
你试试从别的地方考虑问题,比如电源。你用调试电源直接挂运放上试试,±9V也容易弄,再看有没有噪音。
    是不是工作10分钟后,电源的温度升上来了,电源变差了才有噪音的。

网友:
    你说有低频的嗡嗡声,你是不是用工频变压器做电源的,±9V是不是用普通的三端稳压器做的。
    那么很大的可能是电源出现了稳压稳不住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