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静电放电(ESD)为什么老是出问题?

楼主(2020-03-06):
这几天被静电(8KV)搞得焦头额烂,耦合放电一枪就把液晶显示屏打死,但主板CPU还在运行!直接放电问题还多,死机、复位、误动作,烦啊!  哪位大侠给我出点建议啊!
先谢了!

网友:
你要把产品放上来给我们看看才行,你这个是耦合就有问题,涉及屏蔽,如果不让用屏蔽就要看具体什么信号出问题
注意RESET、POWER ON/OFF等

网友:
是这些端子的金属外壳是吧??

如果是的话,你的产品外壳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若是金属的,保证这些端口与外壳接触良好,
若不是,PCB上要给这些端口留一块地,泄放ESD,最终回到电源N上。

网友:
期待更清晰的问题以及大咖有针对性的解答。

网友(2021-08-13):
    按3楼要求,先把信息补充完整,不然很难给出有效建议

网友:
    在液晶的供电电源和通信串口(scl sda res等)上接ESD管 ,上次我的显示屏也是打静电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有兴趣可以交流交流 15705177983(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