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噪声系数级联,有一点不理解,所以麻烦大神看看我是哪里错了。感谢!

楼主(2020-03-06):
有关噪声系数级联,有一点不理解,所以麻烦大神看看我是哪里错了。感谢!

假设一个输入信号-90dBm,带宽10MHz,经过一级衰减-3dB,再经过一个放大器15dB增益,其噪声系数1.5dB,再经过一级衰减-5dB。
而10MHz BW的底噪为-104dBm。
因此信源的信噪比为-90-(-104)=14dB。
而信号在末端为-90-3+15-5=-83dBm。
噪声为-104+0+1.5+15-5=-92.5dBm。
因此末端的信噪比为-83-(-92.5)=9.5dB
所以信噪比恶化了14-9.5=4.5dB,我理解为这个链路的级联噪声系数为4.5dB
但是如果按照级联噪声系数公式来算,这个链路的噪声系数为4.6dB。
我不知道是哪一步出现了偏差?还是我这种计算方法本来就是错的?

网友:
    级联噪声系数的思路就是 本身噪声加外部噪声。
白噪声是最低噪声。
白噪声经过无源衰减器的时候,输出的噪声就是白噪声。
但是,白噪声经过放大器后就是类信号了,不算白噪声,而5dB 衰减器本身还是50欧姆的白噪声,这样噪声就是两个来源了。
    你将两个来源噪声叠加在一起,计算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