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阻抗出现不连续,是不是就一定会存在反射?

楼主(2020-03-06):
如果共轭匹配的话,是否有反射呢?看了很多资料,逛了很多论坛,有人说有反射,有人说没有反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的理解应该是有反射,只要阻抗出现不连续,就一定会存在反射,这个“反射”是电压反射。而有人说没有反射,我认为是从功率的角度来说明没有反射,功率全部传到实阻抗,这个时候仍然有电压反射,存在驻波现象。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完全赞同你的看法。反射的概念一般和传输线连在一起,阻抗不连续的地方就会有反射,而且会发生多重反射。阻抗匹配网络的作用从时域理解是调整负载反射波的幅度和相位,从而减小源端的总反射,这样源提供更多的功率。如果传输网络(包括匹配网络)是无损的,到达负载的功率也更大。

网友:
    共轭匹配是存在反射的,只是因为在入射端获得的功率为无反射匹配的1倍,所以即使因为存在电抗反射,接受端的获得的功率要远大于无反射匹配的功率。5 S, h& d+ \2 y% U, A
    这个用smith chart可以很好的理解。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