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如何仿PCB上单根信号,求助!

楼主(2020-03-06):
    仿PCB上单根信号需要用sigrity中哪个插件?求助!

网友:
    可以用powersi提取

网友A:
    首先是你需要仿什么?没需求提问。sigirtiy能仿的很多,单根线也能做3D全波长仿真,你没有需求真的很难回答。时域仿还是频域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你需要仿什么?没需求提问。sigirtiy能仿的很多,单根线也能做3D全波长仿真,你没有需求真的很难回答 ...

比如说画好的PCB中,仿一根时钟线,看他的波形,可以用哪个插件来仿

网友(2020-12-10):
引用 楼主:
    比如说画好的PCB中,仿一根时钟线,看他的波形,可以用哪个插件来仿

speed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