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元件推力的标准是怎样的

楼主(2020-03-06):
为什么SMT贴片元件要做推力测试,目的就是为了检测贴片元件焊接的牢固性和测贴片元件附着力的强度,那么他们都有些什么标准呢,那怎么测试呢,
SMT这就为您一一道来。

SMT贴片元件推力测试标准与测试方法

        一、SMT贴片元件推力测试标准:

        1,0603 大于0.8KG

        2,0805大于1.0KG

        3,1206大于1.5KG

        4,二极管大于1.5KG

        5,电晶体元件大于2.0KG

        6,IC芯片大于3.0KG

        7,使用推力计时要求推力计与被测试物料呈30度至45度斜角进行施力,匀速达到力度达到上面规定标准要求即可。

        二、SMT贴片元件推力测试方法:

        1,生产线转线生产首件后IPQC需做贴片元件附着力推力测试,使用推力计测试PCBA上不同规格器件各5pcs.做推力测试之前需将推力计归零,使其指针向“0”刻度;

        2,使用推力计时要求推力计与被测试物料呈30度至45度斜角进行施力,匀速达到力度达到规定标准要求即可 ;

        3,测试良品与不良品需记录在相应的记录表上以备查验 ;

        4,测试后不良品需单独放置经维修重新测试后方可下拉;

        三、SMT贴片元件推力测试注意事项:

        1,测量时不可迅速加力,以免损坏器件;

        2,不同器件的推力测试标准无客户未指定可参考品质相关标准或IPC通用性检验标准执行。 ”

网友:
以前没关注过这方面的信息,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