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检测

楼主(2020-03-06):
    请教下大家,现在我选用的射频功率放大器没有功率检测端,现在我需要做功率检测,我不知道什么需要什么电路芯片,麻烦大家推荐指导下,谢谢

网友A(2020-04-17):
    谢谢你的问题分享,同问

楼主(2020-05-18):
    我现在找到了2G以下用TI的LMV225,大于2G用的ADL5505,如果有更优的,可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问题分享,同问

    我现在找到了2G以下用TI的LMV225,大于2G用的ADL5505,已经焊接还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