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滤波电路求解惑

楼主(2020-03-06):
请教下,这个无源网络的作用和具体的功能。

网友A:
    C61串联C62,把有极性的电容做成了无极性的,等效容值为5uF,应该起到隔离直流的作用。
C63、L2、C64是π型滤波,阻高频的。
你把这个电路做到仿真里面看看,很容易能看到这是一个通低频、阻高频的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61串联C62,把有极性的电容做成了无极性的,等效容值为5uF,应该起到隔离直流的作用。
    C63、L2、C64是π ...

    大佬真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1串联C62,把有极性的电容做成了无极性的,等效容值为5uF,应该起到隔离直流的作用。
C63、L2、C64是π ...

C57是什么意思,主要是这个没有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C57是什么意思,主要是这个没有理解

要看C57的左边是不是还有L或者R了,也就是LC、RC滤波的意思。
假设C57的左边是IC的引脚,那么C57在PCB制图的时候,需要尽可能的靠近IC封装的引脚,避免PCB线路耦合振荡再次影响滤波器后的波形参数。
仅仅从SCH上看,这就是一个滤波电路,放到仿真里面跑一跑,接上软件里的波特仪,你很容易就测出滤波器的频响曲线。
在仿真软件里,C57就等效和C63并联了,你拿掉C57,直接在C63上加122pF,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但实际的PCB制图里,C57的位置、最终带来的好处,可能就不是C63上加122pF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