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Matlab Coder, Compiler can't find "tmwtypes.h"

楼主(2020-03-06):
处理找不到"tmwtypes.h"
当我们使用MATLAB生成c代码用C++项目编译运行时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编译问题:

  • can't find "tmwtypes.h"
  •    #include "tmwtypes.h" -->  出错位置

这是因为我们工程文件里面没有这个.h头文件
而这个头文件是在 MATLAB的安装路径 extern\include\ 文件夹下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做法可以有两种
在工程文件里面的include路径中添加这个文件夹
第二是复制该文件到指定项目文件夹下 将其路径添加
就可以通过编译 解决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