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2020-03-06):
想监测电池电量,提供了一个ADC接口,目前只能用来测电池电压,但发现负载一变,电压波动比较厉害,原本想根据特定的功能去控制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对比电压,来根据电压来估算电量,但实测发现,不同电量的电池执行相同功能时,电池输出电流却不一样了,想到内阻问题,但带入计算发现也不一致,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同学可以一块讨论下,多谢多谢

网友:
    简单监测电池电量一般用电压来表征,但是你这电池带负载波动很大?让人很疑惑。电池输出端电压会波动很大,我不是太相信。是电池问题还是你测电压的点有问题没有隔离之类的

网友:
    不同电量的电池执行相同功能时,电池输出电流却不一样了--------1,器件比如MCU在不同供电电压情况下,耗流是有差异的;2,电池送入后级开关电源的电流是随着电池电压下降而升高(因为要保持功率不变)。

网友:
    取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电压

网友:
    只監控電壓的電池計量方式,精確度是很低的。就是因為負載電流變化太大,電壓浮動劇烈的關係。

    以前 Maxim 和 RichTek,有出過只監控電壓的電池計量芯片,號稱最大誤差 7%。但現在上網查詢全消失了,推測市場應該是反饋不少的問題。

只監控電壓的電池計量方式,就本人所知、只能使用 OCVOpen Circuit Voltage)特性曲線做預估。但 OCVOpen Circuit Voltage)特性曲線,也是會因電流負載不同而產生變化。

做過兩種應用可以使用 OCVOpen Circuit Voltage)特性曲線做預估。

    • 開機後電流負載一直變化不大的狀況下,可以選擇一條接近的 OCVOpen Circuit Voltage)特性曲線來做預測。
    • 系統會間歇性進入睡眠狀態,如 IoT 之類的產品。MCU 可利用睡眠Sleep)期間,或剛甦醒Wakeup)後尚未開啟系統所有電源前,量測電池電壓。此時可以選擇一條低負載電流的OCVOpen Circuit Voltage)特性曲線來做預測。

爛公司就是有一款產品,甦醒Wakeup)間隔時間超過一分鐘以上,在每次醒過來時會去偷看一次電池電壓。只有 MCU 動作耗電不到 1mA,當電池進入低負載電流,一段時間後電壓就會上升回穩。此時去量測電壓,就會得到較穩定的數值。

网友:
Battery open-circuit voltage estimation by a method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网友:
    有錢人科技RichTek

    鋰離子電池及電池電量計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