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F天线方面问题

楼主(2020-03-07):
    想咨询一下普通VHF天线同时能接几路发射器(鹅颈麦)?频率不高多路会不会存在信号丢失和干扰延时等问题?

楼主:
    1.VHF频段:一般是指30Mhz到300MHz的频段,我们用的鹅颈麦频段是200M~270Mhz的频段,两个鹅颈麦必须分开不同的频率工作(同一频率的话必须间隔100米以上才能避免相互干扰)。
2.vhf天线:就是适用于接收发射vhf波段信号用的天线。一般不能覆盖全段,比如200-230。因为天线大小参考波长,一根天线只有一个最佳谐振频率点,周围频率会逐渐衰减;
3.VHF信道间隔:国内是25KHz,目前除去国家专用通道开放400余个VHF信道。分频复用原理中,同时为了保证各子信道中所传输的信号互不干扰,应在各子信道之间设立隔离带,这样就保证了各路信号互不干扰(条件之一)。XX鹅颈麦就是要保证5MHZ的隔离。
    2.vhf接收器天线同时接收几个鹅颈麦VHF发射器信号:从接收器框图看到,同一时间只能接收到一路信号进行解调,如果几路麦同时说话的话,传输频率高且路说不多的话的话可以忽略延时,但是我们这个VHF频率不算很高,比2.4G这种WIFI信号频率低很多。同时多路传输的话可能出现延时、干扰、信号丢失等问题。
5XX.鹅颈麦天线接收到每个麦的发射器频率固定,解调器需要根据每个频率进行解调,可能解调器是低端的单一解调频率,所以接收器端4个麦对应4个通道(4个固定频率)进行解调,而且每个通道还可以各自独立调节音量。XX鹅颈麦拆开接收器也是一个天线带两个解调芯片,频率可调,但是调过频率后需要完成配对操作才能通信,估计是需要通过配对来调节解调芯片频率与发射频率一致后通信。
    6.关于接收器上的屏蔽罩:一般数字电路干扰大于模拟电路,而且模拟电路抗干扰能力较差。屏蔽部分应该是解调芯片电路(频率合成器带锁相环)。

楼主:
    得胜的说明书分析说明参考

楼主:
    两个麦克风固定频率间隔40MHZ

楼主:
    产品介绍了改进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