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学习

楼主(2020-03-08):
    最近在某个交流群里面,看有人说安规电容与高压电容不能混用。以前虽说也知道安规电容的内容,X电容,Y电容,不过毕竟不是做开关电源的,也仅仅是了解皮毛而已。于是查阅了一些资料,关于基础知识总结了一下。

    什么是安规电容呢?
    安规电容是指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的安全电容器。
    这个定义不痛不痒的,估计看了也记不住。现实中主要就是指X电容和Y电容了,主要用在开关电源之中。
    其重要的特点就是安全,这也是区别于其它高压电容的最主要的特点。

    安规电容的作用
    安规电容是指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的安全电容器。----这是安规电容的定义。
    那问题来了,既然要求失效了还不会有出现安全问题,那直接去掉不用就完了,反正设备功能正常?
    所谓存在即道理。
    安规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干扰起滤波作用,如果没有这些电容,可能产品会出EMC方面的问题,无法通过相关认证。

    X电容、Y电容
    那么什么是X电容,什么是Y电容呢?主要用在哪儿呢?
    我们知道市电是由零线N,火线L,地线G构成。
    X电容:跨接在零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容,如上图的C1,主要用于差模滤波。
    Y电容:零线与地之间的电容,火线与地之间的电容,如上图的C2C3,主要用于共模滤波。

    安规电容是如何确保安全呢?
    确保安全主要就是要确保安规电容在失效后不能是短路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不能短路呢?
    X电容短路:X电容是接到零线和火线,如果短路,相当于是零线和火线短路,所以可能会产生危险。(可能有人会说一般前面都会接保险丝,即使短路了,有保险丝在也不会产生危险:关于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使用保险丝是现在实际使用的做法,但是制定组织的标准应该不会理会前面是不是会使用保险丝)。
    Y电容短路:Y电容短路了,就相当于是零线或者火线接地了。而有些设备外壳也会接地的,短路后,人触摸外壳,就相当于是人触摸了零线或者是火线,是会产生触电危险的。

    X电容,Y电容的标准规范
    学习一个东西,最好是看看标准规范,安规电容的标准规范出自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文件为:IEC 60384-14
    找到下载链接如下:http://www.doc88.com/p-5167811493820.html
    X电容,Y电容分类
    X电容分为2中,X1X2(注 在最新版标准IE C 60384—14取消了X 3类电容器)。IEC 60384-14的第16页有详细的定义(Page6).

    Y电容分为Y1Y2Y4(最新标准中取消了Y3

    标准文件总是难懂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看下某厂的安规电容规格书,对应的参数如下:

    可以看出,X1,X2Y1Y2Y4的分类主要是安全等级,也就是耐压值和绝缘性能的不同。
    安规电容的容值
    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
    目前,用电设备中有一项泄漏电流的要求 ,工作在热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否则有隐患,这就要求Y电容不能太大。目前,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

    安规电容厂家耐压参数

    一般厂家的安规电容会标耐压AC250V或AC275V等等。
    AC250V这个可以理解为该安规电容可以用在市电为250V以下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市电220V一般指的是有效值为220V,这里的AC250V也是指的有效值
    现实中实际使用的220V市电其实是有波动的,因此在耐压选用方面,是要选用一定余量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档次的耐压,市电不都是220V吗?
    实际上世界各个国家的市电都不尽相同,如下图:
    安规电容认证
    需要注意的是,安规电容本身是需要做认证,拿证书才能卖的。出口到不同国家,需要拿对应国家的证书。
    当然,这个认证都是由电容厂家去做的,我们只需要选择对应电容。
    如下图,是某厂安规电容规格书,其安规电容已取得的认证如下:

    可以看到这个厂商的安规电容已经取得了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的认证,并且其已经列出了过认证时对应的检测标准,还有其证书编号。
    VDE-ENEC ------欧洲认证
    UL------美国认证
    CQC----中国认证
    CSA----加拿大
    KC-----韩国
    JET-----日本

网友:
    ,解释的很透辟,受教了。多谢楼主。

网友:
    很细致,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