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电脑上面装了PADS2.5和ALLEGRO16.6都用

楼主(2020-03-08):
    WIN10电脑上面装了pads2.5和allegro16.6都用吴老师的软件破解,好了之后PADS IN没有反应

网友:
    把当前命令结束一下
    是不是破解不完整?

网友:
    去打个补丁试试!

网友:
    先一个一个安装,先装ALLEGRO看看能不能用,如果不行就看看是不是没有破解好。如果两个版本不能共存建议尝试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