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库中所有元件引脚的名称和标号不管有没有隐藏,全部显示

楼主(2020-03-08):
有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啊? 不知道自己设置了哪里

网友A:
请在库里检查一下,确定引脚属性里对应的visible没勾选。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库里检查一下,确定引脚属性里对应的visible没勾选。

没勾选但还是显示。问题可能是该元件是从别人的库中拷过来产生的,我新建一个原理图库,把所有元件复制过去问题就解决了。谢谢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