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与贴片器件的距离?

楼主(2020-03-09):
大家一般设多少?还是不用设,只设Via与pad的距离?

另外,看到有些封装在PAD(比较大一块PAD)中打过孔,这样允许吗?好像我以前一般不在PAD下面打过孔的。谢谢

网友:
    一般焊盘下面不打过孔,容易虚焊!

网友:
    常规设置是5mil,via2pad,trace2pad,trace2trace都可以默认为5mil

网友:
    一般只设置via与pad的间距,贴片器件如果底部有金属可以设置禁布区;盘中孔一般在高密的时候会用到,有虚焊漏锡的风险,可以采用填孔镀平工艺

网友:
    打在焊盘上会漏锡

网友:
    电路复杂程度、PCB设计工艺、供应商加工水平,这些都是要门当户对的,离开了具体要求谈游戏规则都是耍流氓。
我见过用纸板做的单面板,也见过用陶瓷做基板的双面板,要求不同规则完全不一样的。
你首先要了解你的PCB供应商的制造水平,然后在对方要求的规则下再放点余量,不然回来的裸板就可能短路、断线等等。
多数情况下,过孔不应该和贴片焊盘贴牢,即便有过孔盖油的技术,但贴片焊盘必须要开窗的,所以和贴片焊盘贴牢的部分过孔是露铜的,用锡膏工艺过回流焊的时候,贴片焊盘上的锡膏融化了会被过孔吸走,造成贴片虚焊。
    反过来如果是红胶工艺过波峰焊,问题就不大,过孔和贴片焊盘粘牢还可以增加贴片管脚焊接良率。
所以要看你用什么具体工艺,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