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电源必有的两种输出保护

楼主(2020-03-09):
    模块电源必有的两种输出保护

    模块电源设计的安全和品质直接影响着电路系统的安全性和功率的输出。工程师在开发新产品时都会考虑电源模块的两种输出保护措施,这样才能保障整个电源系统的全面运行和安全。本文就介绍模块电源的输出限流保护和输出短路保护。

    输出短路保护

    输出短路保护措施也是在新的电源模块产品研发时一定要设置的。当电源模块具备了输出短路安全措施时,绝大多数型号的电源模块工作在间歇模式,电源模块的功耗是决定其能否长期工作在输出端路和过载时状态的主要条件。输入的平均功耗很低。输出过载时电源模块工作在限流方式,一般条件下限流保护垫在120%标称输出电流附近,此时的输出功率最大,模块的功耗也最大,应避免长期工作在该状态下。

    除此之外,输出限流保护地那的电流值会随输入电压而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会随着输入电压的降低而减小,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增大,不同系列的型号会有些许差异,在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

    输出限流保护

    输出限流保护是工程师在进行新产品研发时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当电源模块具备输出限流功能时,一旦输出电流超过定值,也就是出 现短路或过载情况时,输出将被自动关闭。当输出短路或过载状态消除后,输出可以自动回复正常,可以有效的保障模块内部系统的安全。

    通常情况下,输出过流电 是生产时由模块内部设定的,用户无法从外部改变。在过热的条件下,如果长期工作在过载或短路状态下,那么电源模块有可能会被损坏。这取决于模块外壳的温升 和散热条件,这一点对没有超温保护的电压模块来说,是在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以上就是本文针对模块电源新产品研发时需要具备的输出保护措施所进行的简要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工程师更好的完成新品研发和设计工作。

网友:
    模块电源必有的两种输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