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子驱动三极管

楼主(2020-03-09):
如果中是用MOS 管驱动三极管的电路,Q1为MOS 管,Q2为三极管。想请教一下大家这边为什么不是用三极管去驱动MOS管呢?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比较下三极管和MOS管的输出电阻Rce和Rds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下三极管和MOS管的输出电阻Rce和Rds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接了

那我反过来接行不行呢?用三极管控制MOS 管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连接器这边的输出电流太小了,所以用MOS 驱动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反过来接行不行呢?用三极管控制MOS 管

一般应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连接器这边的输出电流太小了,所以用MOS 驱动三极管

    您好  你的意思是连接器这边的电压可以打开MOS 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你的意思是连接器这边的电压可以打开MOS 管?

    肯定可以呀。。不行的话 换三极管也没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