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封装,求助贴,看不懂规格书了

楼主(2020-03-09):
    画这个封装时,引脚焊盘大小是b还是b3,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毫无疑问是B啊,加少许外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是B啊,加少许外扩就行了

好的,谢谢。刚才估计是脑袋蒙了,卡住了。

网友B:
    直插封装绘制只要按照图片中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插封装绘制只要按照图片中来就可以了

    正常是取红圈值吗?中间值是指哪个?
另外请教下,做这个封装可以取引脚的中心画丝印边框吗?我感觉是可以,因为焊盘位置打通孔正常也是不影响焊接的。

网友:
    最好不要把丝印放到焊盘上!对焊接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是取红圈值吗?中间值是指哪个?
另外请教下,做这个封装可以取引脚的中心画丝印边框吗?我感觉是可 ...

不建议这样,感觉把丝印画在焊盘中线那里没意义,一般画在里面。

网友:
    丝印放焊盘上也印不出来

网友(2020-07-02):
    开始不会看的时候多拿实物比较一下,后面其实就是根据三视图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