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Proteus和LabVIEW在计算机 检测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20-03-09):
摘要:利用 Proteus仿真软件开发信号真有效值测量仪表,在PC机上采用虚拟仅器软件LabVIEW,对单片 机采集
到的数据进行显示和保存.设计信号处理电路,编写单片机程序和基于计算机的监控程序,在系统开发中采用Proteus、
LabVIEW .Keil C51和虚拟串口连接软件进行联调,模拟整个系统的运行。仿真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够准确测量信号的
真有效值,并可以实现下位单片机系统与上位计算机的串口通信仿真.

关键词: Proteus; LabVIEW; 真有效值;虐拟串口;单片机

0引言
完全利用计算机进行电子工程项目的前期仿真开发,是电子产品开发的趋势.与此同时,相关的仿真
软件功能越来越完善,加速了该技术普及.笔者利用先进的EDA仿真技术以及虚拟仪器技术进行电子系
统开发.EDA仿真开发平台采用Proteus软件,它提供上万种根据生产厂家所提供的技术参数建立的仿
真模型,具有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以及各种微处理器、微控制器系统的仿真功能,且仿真与工程实际十分接
近.借助该软件进行电子系统的设计.仿真等前期开发验证工作,可以节约成本,并且大幅度提高开发效
率[1-2].现代仪器仪表和计算机的通信功能是电子系统开发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虚拟仪器软件Lab-
VIEW有一个具有完成任何编程任务的函数库,具有数据采集、串口控制.GPIB.数据分析等功能,并支持
现存的各种硬件接口规范,可实现与外部硬件接口.笔者采用LabVIEW软件完成计算机串口数据采集
系统的开发,实现计算机和下位机仪表的通信.
1系统概述
测量交流信号有效值通常采用AC/DC转换电路,利用集成运放和二极管组成的精密线性整流电路
实现,其电路简单、成本低.这种电路实际反映的是正弦电压的平均值,根据正弦电压平均值与有效值的
关系换算后,得出交流电压的有效值.采用这种处理方法,当被测电压为标准正弦电压时,测量结果是准
确的,但随着正弦波失真度的增大,测量误差将明显增大,因此也就不能用来测量方波、三角波、锯齿波等
非正弦电压的有效值[8].
为实现对任意交流信号电压有效值的精密测量,而不必考虑被测波形的参数以及失真,可以采用真有
效值(TRMS)转换技术.该技术根据真有效值的定义式,通过电路对输入交流电压进行“平方→求平均值
→开平方”的运算得到,即不通过平均折算而直接将交流信号的有效值按比例转换为直流信号.随着集成
电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各种真有效值AC/DC转换器,模拟器件公司的AD736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

附件下载:

网友:
采用LabVIEW软件完成计算机串口数据采集系统的开发,实现计算机和下位机仪表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