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诡异的时间问题追查

楼主(2020-03-09):
    问题引入:
问题是我们重装了一台电脑之后,发现apache
    的日志里突然增加了很多服务时间超长的请求,如下面两条:
    ** - - 4913229 11227 [29/Mar/2012:09:59:58 +0800] "GET*****
** - - 4793564 9846 [29/Mar/2012:09:59:58 +0800] "GET *****
    请求服务时间都在4s以上!这绝对无法忍受啊!

    分析过程:

    但是,当我们:
 * 手动访问这台服务器之后,发现基本上请求都是正常响应的;
 * 从前端反向代理的日志来看,服务时间也是正常的;
    那这样推断,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apache的日志时间记录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不清楚,但是apache
    的时间记录不外乎是在收到请求时记个时间,请求处理完成之后再记一个时间,既然是时?
    涞奈侍猓敲淳涂纯聪低呈奔浒桑幼罴虻サ?date 开始,多执行几次:
 apache2 # date
Wed Mar 28 17:25:08 CST 2012
    apache2 # date
    Wed Mar 28 17:25:04 CST 2012  时间减少了?
 apache2 # date
    Wed Mar 28 17:25:06 CST 2012
apache2 # date
Wed Mar 28 17:25:12 CST 2012
apache2 # date
Wed Mar 28 17:25:13 CST 2012
apache2 # date
Wed Mar 28 17:25:09 CST 2012 时间减少了?
apache2 # date
    Wed Mar 28 17:25:09 CST 2012
    apache2 # date
    Wed Mar 28 17:25:15 CST 2012
那么第一个怀疑就是系统里有进程在自己不断的调时间,比如ntpdate, ntpd
    ,那么我们首先把 ntpd给停掉;然后系统也没有任何地方会调用ntpdate;
    继续观察,发现停掉ntpd后,现象依旧!
还有什么可能呢? date
程序是从内核里面读取时间还是说需要读取硬件时间?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
    请教下同事们,据说 sys_time 是读的kernel里的时间,而 sys_gettimeofday
是需要读硬件时钟的。
那么就测试一把吧:
先写个程序调用 time(), 然后打印结果,结果是这样的:
    确实没有问题了!看来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再看看clock_gettime 的调用:

            struct timespec ts;
        int ret = 0;
        ret = clock_gettime(CLOCK_REALTIME, ts);
            printf("ret: %d, time: %d %d", ts.tv_sec, ts.tv_ns
    }
编译:        gcc -g -o clock_gettime getdate.c -lrt

    ~ # ./clock_gettime
    ret: 1332991087, time: 594076000 -1
ret: 1332991088, time: 379009000 -1
    ret: 1332991089, time: 68561000 -1
    ret: 1332991089, time: 714013000 -1
ret: 1332991086, time: 511250000 -1 时间在跳
    ret: 1332991091, time: 945626000 -1
    ret: 1332991092, time: 650479000 -1
    ret: 1332991088, time: 734780000 -1
    ret: 1332991094, time: 506114000 -1时间在跳
    看来果然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那么,检查一下,直接调用一下 hwclock --show ,看看是不是可以验证这个问题:
 ~ # hwclock --show
Thu 29 Mar 2012 10:22:21 AM CST  -0.948923 seconds
 ~ # hwclock --show
    Thu 29 Mar 2012 10:22:22 AM CST  -0.188950 seconds
 ~ # hwclock --show
Thu 29 Mar 2012 10:22:23 AM CST  -0.244766 seconds
 ~ # hwclock --show
Thu 29 Mar 2012 10:22:24 AM CST  -0.336868 seconds
    ~ # hwclock --show
    Thu 29 Mar 2012 10:22:25 AM CST  4.237159 seconds
    ~ # hwclock --show
Thu 29 Mar 2012 10:22:26 AM CST  4.238672 seconds
    ~ # hwclock --show
    Thu 29 Mar 2012 10:22:27 AM CST  -0.379418 seconds
    时间居然都是正确的!显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从date
开始查起吧:
    date是一个glibc里面的程序,那它的时间源是从哪里来的?查看一下glibc
的源码,它的时间从这里来:
// glibc coreutils gettime.c
/* Get the system time into *TS.  */
void
    gettime (struct timespec *ts)
{
#if HAVE_NANOTIME
      nanotime (ts);
    #else

    # if defined CLOCK_REALTIME && HAVE_CLOCK_GETTIME
f (clock_gettime (CLOCK_REALTIME, ts) == 0)
        return;
    # endif

f HAVE_GETTIMEOFDAY

    struct timeval tv;
    gettimeofday (&tv, NULL);
        ts->tv_sec = tv.tv_sec;
        ts->tv_nsec = tv.tv_usec * 1000;

lse
s->tv_sec = time (NULL);
      ts->tv_nsec = 0;
ndif

    #endif
}
    按照 nanotime, clock_gettime, gettimeofday的顺序去读取,我们这个系统中就是
    clock_gettime,从上面的小程序中也可以看到clock_gettime的时间是有问题的,那么
    clock_gettime的时间源是怎么来的呢?
// linux kernel 2.6.18 arch/x86_64/kernel/time.c
void do_gettimeofday(struct timeval *tv)
{
    unsigned long seq, t;
    unsigned int sec, usec;

do {
    seq = read_seqbegin(&xtime_lock);

sec = xtime.tv_sec;
usec = xtime.tv_nsec / NSEC_PER_USEC;
t = (jiffies - wall_jiffies) * USEC_PER_TICK +
do_gettimeoffset();
    usec += t;

} while (read_seqretry(&xtime_lock, seq));

    tv->tv_sec = sec + usec / USEC_PER_SEC;
    tv->tv_usec = usec % USEC_PER_SEC;
    }
反正就是一通计算,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do_gettimeoffset
    ,这个函数的目的是计算上一次更新 xtime
到当前执行这一段时间的偏移量,然后用这个偏移量去加到 xtime
上去,就是当前的时间(因为xtime的精度不够,clock_gettime
    的精度要求更高,所以必须计算一个偏移量)。
那么,这个 do_gettimeoffset又是从哪来的?同样的文件里面有:
    static inline unsigned int do_gettimeoffset_tsc(void)
    {
unsigned long t;
unsigned long x;
    t = get_cycles_sync();
if (t < vxtime.last_tsc)
    t = vxtime.last_tsc; /* hack */
x = ((t - vxtime.last_tsc) * vxtime.tsc_quot) >> US_SCALE;
    return x;
}

static inline unsigned int do_gettimeoffset_hpet(void)
    {
/* cap counter read to one tick to avoid inconsistencies */
unsigned long counter = hpet_readl(HPET_COUNTER) - vxtime.last;
return (min(counter,hpet_tick) * vxtime.quot) >> US_SCALE;
}

    unsigned int (*do_gettimeoffset)(void) = do_gettimeoffset_tsc;
    也就是说,go_gettimeoffset 是从 tsc寄存器从拿到的,这又是神马玩意呢?
    参考一下下面的几篇文章【1】【2】【3】,基本就明白了:
    tsc是一个cpu内的寄存器,用来累加从系统启动到目前,所有的时钟周期数,全称是
    Timestamp Counter;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
在多核cpu的架构中,tsc寄存器是很有可能不一致的,特别是在intel的比较老的多核CPU
    中!坑爹....
很多文章提到过这个问题,比如【1】【2】【4】,显然如果不同cpu
    读到的值不同的话,多次执行,显然时间是不一致的。
看起来就是这个问题了,那么就来验证一把: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sys/types.h>
#include<sys/sysinfo.h>
#include<unistd.h>
    #include<time.h>

#define __USE_GNU
    #include<sched.h>
#include<ctype.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cpu_set_t cs;
        CPU_ZERO(&cs);
        CPU_SET(0, &cs);

        sched_setaffinity(0, sizeof(cpu_set_t), &cs);

            struct timespec ts;
        int ret = 0;
            ret = clock_gettime(CLOCK_REALTIME, &ts);
            printf("ret: %d, time: %lld %lld", ret,  ts.tv_sec, ts.tv_nsec);

gcc -g -o cpu0_clock_gettime cpu_getdate.c -lrt

ret: 0, time: 1332992815 537481000
ret: 0, time: 1332992816 506704000
ret: 0, time: 1332992817 9910000
    ret: 0, time: 1332992817 480431000
ret: 0, time: 1332992817 936965000
ret: 0, time: 1332992818 416634000
ret: 0, time: 1332992818 850319000
    ret: 0, time: 1332992819 305075000
    ret: 0, time: 1332992819 729108000
ret: 0, time: 1332992820 164726000
ret: 0, time: 1332992820 577573000
    ret: 0, time: 1332992820 985025000
ret: 0, time: 1332992821 394070000
ret: 0, time: 1332992821 816708000
    ret: 0, time: 1332992822 216811000
ret: 0, time: 1332992822 616901000
ret: 0, time: 1332992823 18564000w
    ret: 0, time: 1332992823 727585000
    通过把程序的调度固定在某一个具体的cpu中,那么clock_gettime的结果也是正确的!
经过几次测试,很容易找到两个cpu时间不一致的情况,具体这个例子来说就是 cpu0和
    cpu5,把上面的程序修改一下,可以看到结果基本上每次都会跳一把。
问题解决:
    那么,tsc在多核cpu中的值不同,应该怎么解决呢? 如 【4】所示,在高版本的linux
内核中,有人提交了补丁,可以在内核启动时检查并且同步一把,那么升级一下内核到 2
    .6.38。
    重新启动到新内核之后,问题解决!
    总结一下:
    1. apache的时间统计方式,没具体看实现,但是显然前后的两个时间可能是在不同的cpu
    核上计算出来的。
    2. tsc的值,并不能保证是同步的,特别是在某些Intel cpu
的情况下;但是新的内核会做一些检查和resync的工作;
3. time()调用直接读取内核的xtime值,不会触及硬件;但是 gettimeofday(),
clock_gettime() 在 x86_64下都会读取tsc值;
4. hwclock读的硬件时钟显然不是 tsc,应该是实时时钟RTC;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me_Stamp_Counter
    【2】 http://juliusdavies.ca/posix_clocks/clock_realtime_linux_faq.html
    【3】http://www.linuxforum.net/forum/gshowflat.php?Cat=&Board=driver&Number=
    385219&page=0&view=collapsed&sb=5&o=all&fpart , linux时钟中断机制,Copyright
    2003 by 詹荣开
    【4】http://lwn.net/Articles/211051/ x86: unify/rewrite SMP TSC sync code

网友:
    时间问题追查,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