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ab安装libsvm时会遇到的一些坑

楼主(2020-03-09):
工作环境
  • 软件环境:Windows 7 Ultimate sp1、MatlabR2012b 32bit

今天在使用matlab实现svm算法的时候,发现使用svmtrain函数报错:
Y must be a vector or a character array
立马help svmtrain看看是否少什么东西,命令执行结果如下:

  • help svmtrain
  • svmtrain Train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classifier
  •     SVMSTRUCT = svmtrain(TRAINING, Y) trains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     classifier on data taken from two groups. TRAINING is a numeric matrix
  •     of predictor data. Rows of TRAINING correspond to observations; columns
  •     correspond to features. Y is a column vector that contains the known
  •     class labels for TRAINING. Y is a grouping variable, i.e., it can be a
  •     categorical, numeric, or logical vector; a cell vector of strings; or a
  •     character matrix with each row representing a class label (see help for
  •     groupingvariable). Each element of Y specifies the group the
  •     corresponding row of TRAINING belongs to. TRAINING and Y must have the
  •     same number of rows. SVMSTRUCT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ained
  •     classifier, including the support vectors, that is used by SVMCLASSIFY
  •     for classification. svmtrain treats NaNs, empty strings or 'undefined'
  •     values as missing values and ignores the corresponding rows in
  •     TRAINING and Y.
  •     ........
于是,网上找找资料,这一找不得了,发现大问题!按照参考文献的思路,应该是我的Matlab少了libsvm库,搞不好这个问题无解。幸好libsvm不是matlab自带的,而是需要下载编译的,需要的朋友可以从这https://www.csie.ntu.edu.tw/~cjlin/libsvm/下载。

文件内容如下:

下载下来的是源代码,需要经过编译,查看README.md,可以发现:

  • Example:
  •         matlab>> mex -setup
  •         (ps: MATLAB will show the following messages to setup default compiler.)
  •         Please choose your compiler for building external inteRFace (MEX) files:
  •         Would you like mex to locate installed compilers [y]/n? y
  •         Select a compiler:
  •         [1] Microsoft Visual C/C++ version 7.1 in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         [0] None
  •         Compiler: 1
  •         Please verify your choices:
  •         Compiler: Microsoft Visual C/C++ 7.1
  •         Location: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         Are these correct?([y]/n): y
  •         matlab>> make
  • On Unix systems, if neither make.m nor 'mex -setup' works, please use
  • Makefile and type 'make' in a command window. Note that we assume
  • your MATLAB is installed in '/usr/local/matlab'. If not, please change
  • MATLABDIR in Makefile.

于是赶紧将libsvm压缩包扔到matlab/toolbox/下面,然后定位到libsvm3.23文件夹,输入mex -setup,

  • Select a compiler:
  • [1] Lcc-win32 C 2.4.1 in E:\1_PROG~1\MATLAB~1\sys\lcc
  • [0] None
  • Compiler: mex -setup
  • Please select from 0-1
  • Compiler:
  • Please select from 0-1
  • Compiler: 1
  • Please verify your choices:
  • Compiler: Lcc-win32 C 2.4.1
  • Location: E:\1_PROG~1\MATLAB~1\sys\lcc

只有一个编译器!也就是matlab自带的编译器,于是只能选择该编译器,输入make,出来一堆错误:

  • >> make
  • Error ..\svm.cpp: 15  syntax error; found `<'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5  skipping `<'
  • Error ..\svm.cpp: 15  syntax error; found `T'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5  syntax error; found `>'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5  skipping `>'
  • Error ..\svm.cpp: 15  syntax error; found `T'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5  syntax error; found `min'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5  syntax error; found `x'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5  skipping `x' `,' `T' `y'
  • Error ..\svm.cpp: 15  undeclared identifier `x'
  • Error ..\svm.cpp: 15  undeclared identifier `y'
  • Warning ..\svm.cpp: 15   possible usage of x before definition
  • Warning ..\svm.cpp: 15   possible usage of y before definition
  • Error ..\svm.cpp: 18  syntax error; found `<'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8  skipping `<'
  • Error ..\svm.cpp: 18  syntax error; found `T'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8  syntax error; found `>'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8  skipping `>'
  • Error ..\svm.cpp: 18  syntax error; found `T'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8  syntax error; found `max'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8  syntax error; found `x' expecting `)'
  • Error ..\svm.cpp: 18  skipping `x' `,' `T' `y'
  • Error ..\svm.cpp: 18  too many errors
  •   E:\1_PROG~1\MATLAB~1\BIN\MEX.PL: Error: Compile of '..\svm.cpp' failed.
  • Error: E:\1_Program_File\MatlabR2012b\toolbox\matlab\general\mex.m failed (line 206)
  • Unable to complete successfully.
  • => Please check README for detailed instructions.

原因是lcc 编译器不支持c++,要使得matlab能够编译c++文件的话,只能安装第三方编译器比如微软的vsstudio或者vc++6.0以及mingw-w64,由于vs或者vc比较大我就没再折腾,倒是下载了mingw-w64的离线版,(在线安装版本下载不下来),但是离线版下载下来之后解压缩,死活都配置不好,matlab中就是不显示该编译器!我电脑中其实也有一个cl编译器也不了解如何去配置。最后无果,只能找一个编译好的libsvm32位版本,据说是在winxp下面编译的,通用性应该不错,试了试,可以成功运行!

网友:
Malab安装libsvm时的一些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