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导入DX Designer

楼主(2020-03-09):
    有哪位大佬知道如何导入DX Designer的网表吗?导入三方网表一直出错,求助求助~

网友:
    无图无真相,错误提示你要发出来啊。

网友A:
    DxDesigner的网表导入Allegr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Designer的网表导入Allegro吗?

    对的,如果有提示错误就好了,就是没有错误提示。显示导入成功但元器件并没有导入,lib设置里面也设置正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如果有提示错误就好了,就是没有错误提示。显示导入成功但元器件并没有导入,lib设置里面也设置正 ...

    DxD的网表要通过skill转换成符合allegro格式的第三方网表才能导入allegro,你将你那个DxD的网表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