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怎么把顶层换为底层,底层换为顶层?有这样的操作吗?

楼主(2020-03-09):
想问一下,怎么把顶层换为底层,底层换为顶层?有这样的操作吗?

网友:
走线可使用Edit菜单下的selection memory来实现。
例如:
先全选顶层走线,点击菜单Edit->selection memory->store,选第一个。
取消选择,再全选底层走线,使用剪切和特殊粘贴将其剪切到顶层。
点击菜单Edit->selection memory->recall,因为上面是保存在第一个,这里的唤醒也选第一个,那么之前保存的原顶层走线再次被选中。
使用剪切和特殊粘贴将其剪切到底层。

网友:
    我估计你已经觉察到不能用X、Y的翻转方式了。
镜像翻转是错误的,PCB确实是翻转来了,但代表的层、层的颜色,都没有做相应的翻转,这样的板子要是发到板厂去做就是错的。
你可以这样:
1、打开全板所有的层,然后框选全板。假如有层隐藏的,框选就未必能选中隐藏的层;
    2、选择一个点,类似挪动一样的,这样全板就动起来了,可以用鼠标拖动了;
3、键盘按快捷键L,板子就翻转了。然后重新放置全板。这样的翻转,文件是合法的,板厂不会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