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SMT安装结构及装配焊接工艺流程

楼主(2020-03-09):
⑴ 第一种装配结构:全部采用表面安装

印制板上没有通孔插装元器件,各种SMD和SMC被贴装在电路板的一面或两侧,如图6.13(a)所示。

⑵ 第二种装配结构:双面混合安装

如图6.13(b)所示,在印制电路板的A面(也称“元件面”)上,既有通孔插装元器件,又有各种SMT元器件;在印制板的B面(也称“焊接面”)上,只装配体积较小的SMD晶体管和SMC元件。

⑶ 第三种装配结构:两面分别安装

在印制板的A面上只安装通孔插装元器件,而小型的SMT元器件贴装在印制板的B面上,见图(c)。

图:三种SMT安装结构示意图

可以认为,第一种装配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出SMT的技术优势,这种印制电路板最终将会价格最便宜、体积最小。但许多专家仍然认为,后两种混合装配的印制板也具有很好的前景,因为它们不仅发挥了SMT贴装的优点,同时还可以解决某些元件至今不能采用表面装配形式的问题。

从印制电路板的装配焊接工艺来看,第三种装配结构除了要使用贴片胶把SMT元器件粘贴在印制板上以外,其余和传统的通孔插装方式的区别不大,特别是可以利用现在已经比较普及的波峰焊设备进行焊接,工艺技术上也比较成熟;而前两种装配结构一般都需要添加再流焊设备。

网友:
第一、二种是未来趋势。不过,取决于器件封装表贴化的发展进度,当前情况下第三种的包容性更好,包括插件和SMD都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