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设备常见故障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0-03-09):
一、波峰焊设备内助焊剂喷涂装置不能喷涂助焊剂
          故障原因:
①助焊剂盛槽内助焊剂量少,液面不够高,法形成循环
          ②助焊剂循环驱动电机损坏(常见轴承锈蚀)
          ③该PLC控制系统传感器故障
          ④电磁阀电压值偏离24V
          解决办法:
          ①添加助焊剂
          ②更换电机或更换电机轴承
          ③修理或更换传感器
          ④调整电磁阀电压值为24V
          二、波峰焊设备的预加热器不能完全加热或不能进入备用状态
          故障原因:
          ①预加热区域电路断路
          ②该PLC的数字输出不是位于高位(等于1)
          ③终端200、201间电压值不是直流24V
          ④石英加热管损坏
          ⑤揿ALTS电脑键时,机器未设定在RUN状态
          ⑥其它元器件(如继电器、传感器等)损坏
          解决办法:
          ①更换保险丝
          ②把PLC的数字输出设置成高位(等于1)
          ③调整200、201间电压为24V
          ④更换石英加热管
          ⑤揿ALTS电脑健,将机器设定在RUN状态
          ⑥修理或更换继电器、传感器等元器件

          三、波峰焊设备锡炉内的温度法升高250℃,焊锡不能熔化
          故障原因:
          ①加热单元的电路断路
          ②该PLC数字输出不在高位(等于1)
          ③热态继电器失效
          ④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设置错误
          ⑤终端200、201间电压值不是直流24V
          解决办法:
          ①更换保险丝
          ②把PLC的数字输出设置成高位(等于1)
          ③调整或更换热态继电器
          ④重新设置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⑤调整200、201间直流电压为24V

网友:
故障原因还是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