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波峰焊在焊接时助焊剂起火

楼主(2020-03-09):
怎么防止波峰焊在焊接时助焊剂起火

除水基助焊剂或某些特属助焊剂外,常用助焊剂的溶剂部份多是以醇类物质为主体,主要有甲醇、乙醇及异丙醇三种,因为甲醇的毒害性,及其在助焊剂中的相对不稳定性,单使用甲醇作为单溶剂的较少,因此使用乙醇、 异 丙醇或异丙醇与甲醇混合溶剂的厂较多。
醇类物质本身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三种醇的闪点都相差不多,都在11-12C,而其蒸汽压分别是:甲醇为13.33kPa/21.2 C,乙醇为5.33kPa/19 C,异丙醇为4 .40kPa/20°C,由此可见,在相同的操作环境下,甲醇的可燃性能强,其次是乙醇,弱是异丙醇。在助焊剂的配比中,通过添加阻燃剂,般助焊剂闪点可升 20.8C左右, 添加了阻燃剂,比没 有添加阻燃剂的产品,其易燃的可能性要低些。
温度曲线设置,波峰焊影响温度曲线的参数主要有两个:链条速度和各温区温度设置。设定温度曲线需要根据所使用焊膏的技术要求,综合考虑链条速度和各 温区温度。链条速度
应根据整条生产线的生产节拍来确定,温度曲线通常分为四个区:预热区、保温区、焊接区、冷却区。升温速率应小於3°C /S,值温度通常应在210C ~230C,在183°C 以上的回流时间应为60(士15)S, 冷却速率应在3°C/S~4°C/S,般,较快的冷却速率可得到较细的颗粒结构和较高强度与较亮的焊接点。可是,超过每秒4°C会造成温度冲击。

网友:
看看防止波峰焊在焊接时助焊剂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