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FPC生产流程介紹

楼主(2020-03-09):
.SMT之概念
SMT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是可在“板面上”擠滿及焊牢極多
數“表面黏裝零件的電子装配技术.
優點: 1.可在板 上兩成同時焊接,封裝密
度提高50~70%.
2.腳短,提高轉輸速度.
3.可使用更高腳數.
4.自動化,快速,成本低.
二表面貼裝組件及材料(1)
1.表面貼裝零件
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 circle)
RESISTANCE(電阻)
CAPACITANCE(電容)
WV
PLCC(plastie leaded chip carriers)
CONNECT etc.(連結器)

网友:
    .SMT之概念 SMT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是可在“板面上”擠滿及焊牢極多 數“表面黏裝零件的電子装配技术. 優點: 1.可在板 上兩成同時焊接,封裝密  度提高50~70%. 2.腳短,提高轉輸速度  3.可使用更高腳數  4.自動化,快速,成本低. 二表面貼裝組件及材料(1) 1.表面貼裝零件 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 circle) RESISTANCE(電阻) CAPACITANCE(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