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样找到进程的物理CPU?

楼主(2020-03-09):
求助:请问怎样找到进程的物理CPU?

网友:
1. top命令查看进程对应的物理CPU:
        执行top后,按f,再选择j: P Last used cpu (SMP) ,再按回车回到top界面
2. ps命令查看:
        ps -eLo user,pid,ppid,psr,%cpu,cmd | awk '$4==6{print $0}'
        其中,6为指定的物理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