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基础:电位器与可变电阻器得区别

楼主(2020-03-09):
    首先我们看下概念:

    可变电阻器:阻值可以调整的电阻器(Variable Resistor),用于需要调节电路电流或需要改变电路阻值的场合。可变电阻器可以改变信号发生器的特性,使灯光变暗,启动电动机或控制它的转速。

    根据用途的不同,可变电阻器的电阻材料可以是金属丝、金属片、碳膜或导电液。对于一般大小的电流,常用金属型的可变电阻器。在电流很小的情况下,则使用碳膜型。当电流很大时,电解型最适用;这种可变电阻器的电极都浸在导电液中。

    其实我们广义上来说,把所有阻值能够进行调节的电阻器都称为“可变电阻”。

    电位器:

    电位器的英文:Potentiometer或者Potential meter。顾名思义就是为了获得某个电位(电势、电压)的器件。其本质就是通过调整电阻的阻值,或者滑动电阻器的中间触点,获得期望的分压。

    电位器是具有三个引出端、阻值可按某种变化规律调节的电阻元件。电位器通常由电阻体和可移动的电刷组成。当电刷沿电阻体移动时,在输出端即获得与位移量成一定关系的电阻值或电压。

    电位器既可作三端元件使用也可作二端元件使用。后者可视作一可变电阻器,由于它在电路中的作用是获得与输入电压(外加电压)成一定关系得输出电压,因此称之为电位器。

    电位器的作用是:

    一、用作分压器

    电位器是一个连续可调的电阻器,当调节电位器的转柄或滑柄时,动触点在电阻体上滑动。此时在电位器的输出端可获得与电位器外加电压和可动臂转角或行程成一定关系的输出电压。

    二、用作变阻器

    电位器用作变阻器时,应把它接成两端器件,这样花电位器的行程范围内,便可获得一个平滑连续变化的电阻值。

    三、用作电流控制器

    当电位器作为电流控制器使用时,其中一个选定的电流输出端必须是滑动触点引出端。

    如果电位器都是通过 电位器是可变电阻器的一种,通常是由电阻体与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即靠一个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移动,获得部分电压输出。

    电位器的结构特点——电位器的电阻体有两个固定端,通过手动调节转轴或滑柄,改变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则改变了动触点与任一个固定端之间的电阻值,从而改变了电压与电流的大小。

    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它是由一个电阻体和一个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当电阻体的两个固定触点之间外加一个电压时,通过转动或滑动系统改变触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在动触点与固定触点之间便可得到一个与动触点位置成一定关系的电压。它大多是用作分压器,这时电位器是一个四端元件。电位器基本上就是滑动变阻器,有几种样式,一般用在音箱音量开关和激光头功率大小调节,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

    既然电位器是用于分压的可变电阻器。在裸露的电阻体上,紧压着一至两个可移金属触点。触点位置确定电阻体任一端与触点间的阻值。按材料分线绕、碳膜、实芯式电位器;按输出与输入电压比与旋转角度的关系分直线式电位器(呈线性关系)、函数电位器(呈曲线关系)。主要参数为阻值、容差、额定功率。广泛用于电子设备,在音响和接收机中作音量控制用。

    区别到底是什么?

    根据上面的的描述,特别是根据英文原文,和名称定义解释。可变电阻强调的是电阻值变化和调节,电位器强调的是分压的调整。其实物理现象的本质没有太大的区别。电路的用法有所区别?用于分压就叫做电位器?如果把一个固定阻值的端子与滑动端子短接在一起,也就实现了一个阻值可变化的电阻器。

    电位器的应用电路:

    可变电阻器在电路中的符号,及应用电路:

    实际的市面上使用的可变电阻器都没有做成两端的,都是三个端子。我们将其中一个固定阻值的端子与滑动端子短接在一起,实现电阻可调。这样也避免一段走线和电阻悬空在电路中引入干扰。

    到底谁包含谁?

    按照我们上面的描述,似乎某个器件,既可以称作可变电阻器,同时又可以称作电位器。

    有的朋友认为:可变电阻器包含电位器。当可变电阻器用作分压时,就称为电位器。

    有的朋友认为:电位器包含可变电阻器。前者一般是线性关系,即调节量与阻值增加(或减少)成正比。而作为电位器来说,其变化关系有线性、指数型及对数型三种,即X型、Z型及D型三种,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如作为音量调节电位器,一般采用的就是指数型。另外电位器,还包含数字电位器等这种非传统的滑动变阻实现的电位器。

    有的朋友认为:电位器就是可变电阻器,一种东西两种叫法。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其实我们没有严格的定义。或者定义有偏差并不影响我们的使用和设计。我们目前的叫法,一般算约定俗成,即使这两个叫法混淆,也不是什么严格的错误。

    电位器狭义的定义,那种有“操作柄”的在产品设计中用于调节某个物理量的,电路设计中,做成分压电路的。特指音响音量调节那种那类。

    可变电阻器狭义定义,没有操作柄的,电阻体均匀分布的,线性调节的。不用于产品交付后调节参数使用的。

    广义上来说,只要是个电阻可以调节的器件就可以叫做可变电阻器。广义的可变电阻器,包含线性的机械电位器。

    广义上来说,只要能够实现分压调整,都叫做电位器。包含各种狭义定义的可变电阻,因为可变电阻一般也是三个端子,都可以实现分压并调整。

网友:
    当电流很大时,电解型最适用;这种可变电阻器的电极都浸在导电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