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找工具栏

楼主(2020-03-09):
大神们,刚开始玩sigrity,用sigxplore,左侧工具栏IO,器件什么的模型都有,但是找不到端接电阻的模型,求大家告知一下,表示感谢啊

网友A:
    是不是把工具类关掉了?可以到View->Customize toolbar去打开。
sigxplore是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严格来说跟sigrity没有一毛钱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工具类关掉了?可以到View->Customize toolbar去打开。
    sigxplore是Cadence自带的仿真工具,严格 ...

    谢谢,是的,谢谢,您说的很对, 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