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高压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一般是多少

楼主(2020-03-09):
微波炉的高压二极管工作在两三千伏的电压下,由于单个二极管的耐压值没有这么高,故这类高压二极管一般都是采用多个二极管串联来提高其工作电压。

微波炉常用的一种高压二极管,由于这种管子内部有多个二极管串联而成,其正向压降显著大于单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想判断其好坏,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10KΩ电阻档来测量其正反向电阻(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可能会显示“溢出”)。一般测得管子的正向电阻在百十KΩ以下,反向电阻为∞,说明管子是好的。若测得的正反向电阻都很小或皆为∞,说明该管已损坏了。

由于二极管为非线性元件,其正向电阻为非线性电阻,流过管子的正向电流不同,其正向电阻也不一样,而不同型号的指针式万用表,其电阻档即使档位相同,测试电流也可能不同,故提问者测得的正向电阻为200KΩ,偏大一些,不能说明管子是坏的。若测得该高压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偏大,反向电阻为∞,仍有些担心管子不正常,可以用下图所示电路来进一步判断管子的好坏。
上图所示电路是一个简单的半波整流滤波电路,VD为高压二极管,C为耐压值≥400V、电容量在几μF以上的电解电容。将该电路接入AC220V电源,若管子是好的,在空载时,电容C两端的直流电压在310V左右。

网友:
微波炉常用的一种高压二极管,由于这种管子内部有多个二极管串联而成,其正向压降显著大于单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