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Xpedition软件在PCB结构评估时,如何在无网表的情况下,加入PCB封装呢

楼主(2020-03-09):
    麻烦问下,xpedition软件在PCB结构评估时,如何在无网表的情况下,加入PCB封装呢

网友A:
    这个需要连接库以后就可以调入封装

网友:
    调出spare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连接库以后就可以调入封装

飞哥,连库指的就是在setup->project integration中加入中心库吧,然后在place->component explore中的spares中调么? 可是没显示库中的器件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显示库中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