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v8.0 转入Gerber 和Dill 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

楼主(2020-03-09):
CAM350v8.0 转入Gerber 和Dill 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9 ^+ H' [& w- G0 ^- a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用EDIT -> LAYERS -> ALIGN 命令。选取该命令后在认为不动层的某一PAD 上单点左键,再点右键确认该点,再在想要移动的层对应的点上单击左键,这时该点就会变白色,双击右键即可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