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器件选型错误案例

楼主(2020-03-09):
1、TVS管的误用

上图是一个USB口的防护电路,这个电路中首先误用的就是TVS管。TVS管作为一种防护
器件被广泛应用于防止过电压保护。此处的的设计思想也是想用TVS管来作为放静电的一种器
件。但是这里用错了.
此处设计要求为使用USB2.0作为设备配置口用。对于USB2.0而言其传输速率为
480Mbps。通讯速率是比较高的。而TVS中除 了要考虑动作电压外,在通讯中使用时还需要
考虑结电容。SMBJ6.0CA的结电容高达上千pf,这么高的结电容在兆级通讯中会严重影响通
讯。因此不能使用SMBJ6.0CA这种TVS管。实SMB6.0CA是-种中等功率的TVS管,- 般
用作设备末端的防雷,放浪涌。放静电其实并不需要600W这么大的TVS管。正确的方法为使
用传用的USB防护器件,比如:使用SEMTECH的RCLamp3624T.就可以满足USB2.0的保
护,结电容不到1pf,以拥到2GHz。
2、磁珠的误用
还是看上面的那个USB口的防护电路图。在TVS后面还有2个磁珠。磁珠主要用于抑制高
频干扰。但是当看到这个磁珠时,我们需要问设计者,这2个磁珠是什么型号的,得知型号
后,发现这两个磁珠的谐振频率为100MHz。那么在USB2.0的480Mbs通讯时,这两个磁珠
已经不再适用了。磁珠不是加了一定好,磁珠要根据要抑制的频率选择,其谐振频率一定要
高于至少5倍工作频率。在这个基础上再看阻抗等参数。

网友:
很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