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信道增益的设计与那些相关因素有关?

楼主(2020-03-09):
接收机的的信道增益设计有一定范围的,并且是最佳解调和避免饱和之间的均衡。 对应小信号区域,G=AD满足最小检测SNR的信号强度-通道的灵敏度。 对应大信号。Ad的最大输入的信号-通道最大输入信号功率。 Adc 动态范围不够的话,要通过射频通道可调增益来优化满足。
而假设一款的16位的ADC芯片,一般来说其动态范围能做到84左右,1.8V的供电电压决定其最大输入信号为17dBm。
是否这款ADC芯片能接收的最小信号为-67dBm?
是否信道增益设计需要做到46dB?
ADC所能接受的最小信号与什么有关(是否与RBW、采集带宽、采样率有关)?

网友:
而假设一款的16位的ADC芯片,一般来说其动态范围能做到84左右,1.8V的供电电压决定其最大输入信号为17dBm。
这句话不准确。
具体的要看ADC的器件资料。
资料中会给出最大输入电压。 和电源电压是不一样的。
而对于正弦波,这个最大电压是Vp-p,就是峰值功率,和信号功率是有区别的。   均值功率是峰值,要转换。2*sqrt(2)。

网友:
若信号本身不是恒包络信号,还要减去峰均比。才能知道最大输入电平

网友:
ADC 的“满量程动态”,一般指的是最大输入的正弦波功率比上ADC的噪声电平。
这其中还要减去解调门限的要求。

网友:
信号的采样频率要在ADC 芯片指定的工作范围内。要具体问题具体讨论。

网友:
在我们以前工作时, 射频人员和ADC的基带人员要全面合作。
两个人要多方位PK,才能够完成系统设计,
两个人“吵架” 是正常的现象

网友:
不知道你本身是射频工程师还是基带工程师,或者小系统工程师?

首先,对一定范围的ADC的芯片做材料解读,了解好对应的性能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