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如何判断开关电源tl494好坏?感谢!

楼主(2020-03-09):
弱弱的问一下如何判断开关电源tl494好坏?感谢!

网友A:
    第1步,先接好主机电源(ATX),按下主机开关按钮,如果不能通电,再把电源连接主板的电源插头拔下来。
      第2步,用镊子把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短路,检査看电源的风扇转不转。如果电源风扇转,说明电源是好的,故障在主机方面。
  第3步,判断电脑主机开关好坏。ATX电源线和主板接好,把主板上的开关针、复位针等拔起,用镊子短路开关针触发电源开关,看能小能开机,如果能,就说明是主机箱的开关坏,把主机箱开关拆出清洗。
  第4步,如果短路开关针触发电源还是不能开机,说明主板真的不能触发开机,把主板从机筘_.拆出来检修。
  第5步,把主板拆下来,先把板上的灰尘清扫干净,以免防碍检修。先目测一下,看主板上面有无元器件烧坏,鼓包,电路板上有无烧焦、断线的。
  第6步,把主板放好,插上CPU假负载,插好电源。插上主板测试卡,做好检修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步,先接好主机电源(ATX),按下主机开关按钮,如果不能通电,再把电源连接主板的电源插头拔下来。
  ...

网友:
    既然你问了这个问题,说明你的开关电源已经损坏了,否则能正常开机的开关电源,还需要问TL494的事吗。
说不定你已经维修过了,但没修好,自己也不确定TL494是好是坏。
    如果你有仪器、设备,要检测TL494很容易,我估计你家伙也不齐全,所以很难操作。
你试试这样:
1、找一个电源适配器,能输出10多伏电压的,比如某些输出12V的路由器适配器、某些输出19V的笔记本电脑适配器;
    2、TL494的7脚接适配器的负端,12脚接适配器的正端;
    3、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试494的14脚和7脚电压,应该有个5V的直流,如果没有基本上494就是坏的;如果有5V,494坏的概率不是很高。
你至少需要一个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