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20-03-09):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A:
罗宾逊电路,用于电平抬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宾逊电路,用于电平抬升的吧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没听过罗宾逊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宾逊电路,用于电平抬升的吧

哎,水平不够。同样也不懂罗宾逊电路,这个就不多说了,说不出东西。
仿真软件我用的比较多,就说说这个吧:示波器不用专门画跟地线的,我曾经查过这个软件说明,说示波器内部是默认接地的,我们就不必要专门画个地线了。除非这个地是接在其它地方,那么就需要专门要去画这根线。
另外问一下原创,你的交流信号源频率是65kHz,然后运放的输出有22Ω和1uF的低通滤波,那你做信号处理的目的是什么,按理输入的频率会被RC滤波过滤掉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