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结果和图片结果不符,请问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楼主(2020-03-09):
如图,计算结果和图片结果不符,请问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syms s k w m c
f =s/((k-m*w^2)^2+(w*c)^2);
I=int(f,w,-inf,inf)

网友:
    要么是缺少某种条件比如某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要么是这书写错了
(pi*m*S)/(c*w)的一阶导数是-((m*pi*S)/(c*w^2))
跟待积分的f差别太大了